异步时钟信号同步

楼主(2019-05-24):
    异步时钟信号同步

在异步设计中,为了防止亚稳态,信号的同步是必须要进行的
单bit信号的同步通常是用时钟锁存的方法
从异步的时钟频率来看,还可以细分为两小类
 第一类
被同步的信号时钟域的频率比本时钟域的频率低
这时候可以直接通过双锁存的方法来进行同步
    对于 被同步的信号时钟域的频率比本时钟域的频率高的情况 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reg flag1,flag2,flag3;

    wire clr;

    assign clr=flag3 && (!flag);

    always @(posedge flag or poESDge clr)  //注意和 always @(posedge flag or clr) 区别
        if(clr)
      flag1
    <= 0;

    else flag1 <=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flag2
    <=flag1;
      flag3
    <=flag2;

    end
    同用同步方法: 无论高低时钟频率,还是单bit或多bit ,都可以用RAM或FIFO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