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复制原理图,位号自动增加

楼主(2019-05-23):
    请问有这个功能吗?怎么操作?

网友A:
    如果你的位号不需要按规则编,可以交给软件自动编,复制过来之后 package就会自动编号了。

网友:
    位号要手输或自动编。除非你用Xtream

网友:
    楼上的方法也很多哦

网友(2023-02-06):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位号不需要按规则编,可以交给软件自动编,复制过来之后 package就会自动编号了。

    有没有办法使自动编号都从10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