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汽车行业的小伙伴吗?请教一下PCB设计

楼主(2019-05-24):
有汽车行业的小伙伴吗?请教一下,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系统,对PCB的设计与传统汽车设计有什么新要求?

网友:
    非汽车行业,但给汽车电子做过PCB设计。在layout上没有什么区别,电源处理根据电压大小,注意爬电距离的设置。控制类信号基本就是正常处理

网友:
    主要是在IPC等级上有要求,过孔的大小什么的都有特殊规定的

网友:
    从硬件设计上来说,要求都是一样的,但是汽车电子对可靠性、EMC、电性能等方面要求更高

网友:
    低压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