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光绘设置的疑问

楼主(2019-05-24):
请问下各位大神,像出光绘中FORMAT中的设置是什么意思?
前公司用的5 5,现公司用的2 5 ,这个选项的不同设置对光绘有啥影响啊?
常规是怎么设置的?
另外对于前导零,后导零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
    整数位没什么影响,关键是小数位不能小于设计精度

网友A:
    前导零是指当数据位数不满足所设置的位数个数时,在数据前面填充零。后导零也类似

网友B:
    foramat钻孔文件中的数据格式,只要你所有的参数设置都用一样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导零是指当数据位数不满足所设置的位数个数时,在数据前面填充零。后导零也类似

    好的,多谢杜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amat钻孔文件中的数据格式,只要你所有的参数设置都用一样的就行

    好的,多谢解惑!

网友:
    好像17.2  小数点后只能三位  不能设置5 5 只能设置5 3 不知道你有遇到吗

网友:
    光绘正常是5.5,钻孔是2.5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