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都知道哪些 Altium Designer Bottom Solder 层的作用

楼主(2019-05-24):
Bottom Solder可以用来开窗。被Bottom Solder盖上的地方不会上绿油,会直接裸露出来。

网友:
solder开窗层,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层有设计的地方,实际PCB板加工的时候此处不会绿油阻焊,你如果设计了敷铜或者是FILL或是布线,你就可以看到铜,没设计,你看到的就是偏灰白色的板材。

网友:
啥都要回帖

网友(2020-07-29):
就一个不盖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