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画PCB板的时候,为什么要铺铜啊???一直搞不懂

楼主(2019-05-24):
咱们画的PCB板为什么要铺铜啊???一直搞不懂

用 的AD15

网友:
為了用GND來增加信號完整性

网友:
    1、通流,例如10安培的电流如果不铺铜,走线基本不能满足
    2、工艺,p层和s层的厚度不同,板厚及阻抗控制
3、信号完整性,如楼上所说,GND铺铜是提供回流路径、屏蔽层之间的干扰、吸收额外辐射等
    还有其他,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
    并不是所有板都有(要)覆铜的。高速板子如上所说,信号完整性,屏蔽等作用。

网友:
    覆铜的好处还是很多的。首先,这个覆铜一般连接至GND,作为单板的参考平面,因为面积大所以覆铜上信号波动小,较为纯净,可以提供良好的参考平面。其次,覆铜可以为信号提供一个较小的信号回路。再次,覆铜可以降低EMI辐射,同时也可为关键信号提供屏蔽作用,降低外部干扰影响。暂时就想到这么多

网友A:
    也可以散热呀

网友:
    那位大神再讲讲平衡铜了

网友:
    双面板铺铜,一般是出于SI和PI方面的考虑和还有就是避免生产中出现翘曲现象。多面板的话,如果内层有完整的GNG层,且每个信号层都有完整的参考平面,表层铺铜影响就没那边大,默认还是铺铜的。

网友:
    很直接的一点,接地比较方便

网友:
    多层板设计中,一些板厂也会要求一定的覆铜率以保证板子翘曲度能满足接收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散热呀

    散热是过孔来的,敷铜后还要开窗才行

网友:
    敷铜不是必须的。
敷铜是为了给信号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正解,敷铜一般接地。现在看到讨论较多的是表层沿高速线的走线打一排接地的过孔以及敷铜,防止辐射。
    敷铜减小了回路阻抗,在电源网络也一般会进行敷铜,以形成稳定的供电系统,增大了表面积,对于电源网络上电流突变的响应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散热是过孔来的,敷铜后还要开窗才行

没有铜皮 你去哪里打散热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铜皮 你去哪里打散热孔呢

    覆铜开窗不就是铜皮嘛。

网友(2020-03-03):
    敷铜不是必需的,但是如果你需要比较好的EMI和信号完整性就要敷铜。还有做电源就不要敷铜了!!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