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RAM构建平滑窗口滤波方法

楼主(2019-05-24):
    利用RAM构建平滑窗口滤波方法

滑动窗口滤波是一种很好滤波方法。这种方法不影响数据的实效性,每个数据都与前面一段数据相关联,这样瞬间峰值或毛刺对下一个数据影响较小。

      在FPGA数据处理中,如果大量数据需要进行滑动滤波,如果定义寄存器来设计上面的算法,务必消耗大量的逻辑资源,影响FPGA中其他逻辑功能的实现。为了节省逻辑资源,考虑使用RAM来进行数据存储和移动,是一种不错的的方法。

  利用RAM完成平滑窗口滤波,需要考虑RAM的消耗的时间,在数据处理中,我们通常需要延迟最小,数据越实时越好。RAM 读写过程中,读通常耗时较多,一个读数据操作通常需要4个时钟来完成,而一个写操作仅需要一个时钟完成。为了节省时间,考虑使用流水线方法来处理数据,仅对RAM所有数据操作一次完成数据平滑。

    程序如下:

-----RAM 调用
    Svg_Vol_Ins: lpm_Ram4096_16
 PORT MAP
 (
lock=>In_Clkmain,
ata=>Svg_Vol_Wr_Data16,
daddress_a=>Svg_Vol_Rd_Addr12,
      rdaddress_b=>x"000",
      wraddress=>Svg_Vol_Wr_Addr12,
ren=>'1',
a=>Svg_Vol_Rd_Data16
  --qb  : OUT STD_LOGIC_VECTOR (15 DOWNTO 0)
 );

    if (D_Temp=x"01") then
       D_Update<='0';
           D_Updata<='0';
           if (M_State='1') then
             D_Temp<=x"02";
-------RAM 地址初始化-------------------------
         D_Svg_Vol<=Svg_Vol_Cal(15 downto 0);
             Svg_Vol_Rd_Addr12<=x"1fe";
         Svg_Vol_Wr_Addr12<=x"200";
             Svg_Vol_Sum<=(others=>'0');
           end if;
elsif (D_Temp=x"02") then
--------移动数据到RAM 地址从次高位到最高位------
       Svg_Vol_Rd_Addr12<=Svg_Vol_Rd_Addr12-'1';
           D_Temp<=x"03";
    elsif (D_Temp=x"03") then
--------移动数据到RAM 地址从次高位到最高位------
       Svg_Vol_Rd_Addr12<=Svg_Vol_Rd_Addr12-'1';
       D_Temp<=x"04";
    elsif (D_Temp=x"04") then
-------数据流水线操作----------------------------
        Svg_Vol_Rd_Addr12<=Svg_Vol_Rd_Addr12-'1';
            Svg_Vol_Wr_Data16<=Svg_Vol_Rd_Data16;
        Svg_Vol_Sum<=Svg_Vol_Sum+Svg_Vol_Rd_Data16;
            Svg_Vol_Wr_Addr12<=Svg_Vol_Wr_Addr12-'1';
        if (D_Cnt=x"01fe") then
                D_Temp<=x"07";
        else
            D_Cnt<=D_Cnt+'1';
       end if;
elsif (D_Temp=x"07") then
      Svg_Vol_Wr_Data16<=Svg_Vol_Cal(15 downto 0);
          Svg_Vol_Sum<=Svg_Vol_Sum+Svg_Vol_Cal(15 downto 0);
      Svg_Vol_Wr_Addr12<=Svg_Vol_Wr_Addr12-'1';
          D_Temp<=x"08";
    elsif (D_Temp=x"08") then
      D_Svg_V_M(29 downto 0)<=Svg_Vol_Sum(26 downto 9)*x"6ee";
      D_Temp<=x"01";
else
          D_Temp<=x"00";
end if;

网友:
    有代码就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