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检查错误后找不到错误在哪里???

楼主(2019-05-24):
    DRC检查错误后找不到错误在哪里???

用的是AD15版本,运行后出现下图,但是关闭下图后,就不知道错误有哪些了,怎么办?

网友:
    软件右下角,点system->messages,都在这里。

也可以通过菜单view->workspace panels->system->messages

网友:
    快捷键“L”, 把DRC颜色高亮哦

网友:
    这个是PCB的DRC检查,会给出不符合规则的设计列表。
    你看下PCB变绿的地方,鼠标移动到那里,按shift+v查看是和哪个规则冲突了
    一般改规则或改设计解决,但是该规则要符合电气规范+加工规范,不能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