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样隐藏多余的层啊???

楼主(2019-05-24):
谁知道怎样隐藏多余的层啊???
用的AD19版本
层多的不好切换,但是又不会隐藏

网友:
AD17可以按L,不要显示的层可以不勾选,不知道19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AD对层有分类,下拉类别按照自己绘图习惯选择类就行了,很好用可以提高设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