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开方实现一种简单的算法

楼主(2019-05-24):
    FPGA开方实现一种简单的算法

理论基础:
       我们先来看看10进制下是如何手工计算开方的。
先看下面两个算式,
x = 10*p + q  (1)
    公式(1)左右平方之后得:
x^2 = 100*p^2 + 20pq + q^2 (2)
现在假设我们知道x^2和p,希望求出q来,求出了q也就求出了x^2的开方x了。
    我们把公式(2)改写为如下格式:
q = (x^2 - 100*p^2)/(20*p+q) (3)这个算式左右都有q,因此无法直接计算出q来,因此手工的开方算法和手工除法算法一样有一步需要猜值。
我们来一个手工计算的例子:计算1234567890的开方
首先我们把这个数两位两位一组分开,计算出最高位为3。也就是(3)中的p,最下面一行的334为余数,也就是公式(3)中的(x^2 - 100*p^2)近似值
  ---------------
 / 12 34 56 78 90
      ---------------
    /  3 34
    下面我们要找到一个0-9的数q使它最接近满足公式(3)。我们先把p乘以20写在334左边:
                               3  q
                         ---------------
                            / 12 34 56 78 90
                         ---------------
    (20*3+q)*q      /  3 34
我们看到q为5时(60+q)*q的值最接近334,而且不超过334。于是我们得到:
          3  5
    ---------------
       / 12 34 56 78 90
        ---------------
    65 /  3 34
      3 25
        ---------------
         9 56
接下来就是重复上面的步骤了,这里就不再啰嗦了。
这个手工算法其实和10进制关系不大,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把它改为二进制,改为二进制之后,公式(3)就变成了:
    q = (x^2 - 4*p^2)/(4*p+q) (4)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计算100(二进制1100100)的开方:
           1  0  1  0
          -----------
         / 1 10 01 00
      -----------
 100 / 0 10
           0 00
          -----------
    1001 /   10 01
         10 01
      -----------
              0 00
这里每一步不再是把p乘以20了,而是把p乘以4,也就是把p右移两位,而由于q的值只能为0或者1,所以我们只需要判断余数(x^2 - 4*p^2)和(4*p+1)的大小关系,如果余数大于等于(4*p+q)那么该上一个1,否则该上一个0。
    下面给出完成的C语言程序,其中root表示p,rem表示每步计算之后的余数,divisor表示(4*p+1),通过a>>30取a的最高 2位,通过a<<=2将计算后的最高2位剔除。其中root的两次<<1相当于4*p。程序完全是按照手工计算改写的,应该不难理解。
    unsigned short sqrt(unsigned long a){
      unsigned long rem = 0;
nsigned long root = 0;
      unsigned long divisor = 0;
or(int i=0; i<16; ++i){
        root <<= 1;
        rem = ((rem << 2) + (a >> 30));
        a <<= 2;
    divisor = (root<<1) + 1;
    if(divisor <= rem){
          rem -= divisor;
      root++;

      }
eturn (unsigned short)(root);
}
    根据上面算法:设计一个36二进制数的开方实现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vg_Sqrt is
 port
   (
----系统时钟32MHZ, 16MHZ经过PLL 2倍频,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In_rst       : in std_logic;
         In_clkmain   : in std_logic;
         In_En:in std_logic;
     In_x2:in std_logic_vector(35 downto 0);

         Out_xut std_logic_vector(17 downto 0)
      --   Test1: out std_logic_vector(35 downto 0);
  --   Test2: out std_logic_vector(35 downto 0);
  --   Temp : buffer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Cnt: buffer integer range 0 to 17
        );
    end Svg_Sqrt;
architecture Arch_Svg_Sqrt of Svg_Sqrt is
    signal Temp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m2: std_logic_vector(35 downto 0);
    signal quot:std_logic_vector(35 downto 0);
signal root: std_logic_vector(35 downto 0);
signal divisor: std_logic_vector(35 downto 0);
signal cnt  : integer range 0 to 17 ;
begin
    process(In_rst,In_clkmain)
begin
f (In_rst='0') then
               root<=(others=>'0');
           quot<=(others=>'0');
               divisor<=(others=>'0');
           m2<=(others=>'0');
           Temp<=x"00";
           Cnt<=0;
lsif In_clkmain'event and In_clkmain='1'  then
     if (Temp=x"00") then
            if (In_En='1') then
               m2<=In_x2;
               root<=(others=>'0');
           quot<=(others=>'0');
               divisor<=(others=>'0');
           Temp<=x"01";
            end if;
     elsif (Temp=x"01") then
           root<=root(34 downto 0) & "0";
           quot<=((quot(33 downto 0) & "00")+((x"00000000" & "00") &  m2(35 downto 34)));
           --    Test2<=((quot(33 downto 0) & "00")+((x"00000000" & "00") &  m2(35 downto 34)));
               Temp<=x"02";
     elsif (Temp=x"02") then
               divisor<=(root(34 downto 0) & "0")+'1';
           m2<=m2(33 downto 0) & "00";
               Temp<=x"03";
        --   Test1<=(root(34 downto 0) & "0")+'1';
         elsif (Temp=x"03") then
           if (divisor<=quot) then
               quot<=quot-divisor;
                   root<=root+'1';
               end if;
           Temp<=x"04";
         elsif (Temp=x"04") then
           if (Cnt=17) then
               Cnt<=0;
                   Out_x<=root(17 downto 0);
                   Temp<=x"00";
           else
               Cnt<=Cnt+1;
                   Temp<=x"01";
               end if;
     else
           Temp<=x"0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_Svg_Sqrt;
    36位整数开方结果为18位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