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IBIS模型咋描述芯片内部的逻辑关系呢

楼主(2019-05-24):
IBIS模型只是描述了芯片的输入输出特性,那么芯片内部的逻辑关系咋描述啊??比如一个反相器的输出端口,IBIS模型里面只有输出特性,那么ADS里面的IBIS的Pin模型又为啥会有个输入啊,这个输入和输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如图为DDR3的DQ0引脚,它的输入和输出仿真出来为啥不是反相的而是同相的,它的内部到底对输入做了什么样的运算。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

楼主:
    坐等大佬出现

楼主:
    大佬快出现吧

楼主:
    这帖子是凉了吗

楼主:
    大佬在哪里

楼主:
    还没有大佬吗

网友A:
    这个是保密的,不会告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保密的,不会告知的。

那为什么会有图中的输入引脚啊,从输入加波形输出就会得到波形,它做了怎样的运算

网友B:
    输入就是给他个激励而已,如速率,波形特征等。ibis就是通过一系列的VT VI曲线描述buffer的行为,等效于一个黑盒子,激励输入,产生buffer输出

网友(点评):
我能理解为输出就是按照输入的变化速率变化吗?但是不是反相关系。那这里仿真时输出会按照输入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它内部是咋处理的。因为IBISpin只有输出的IV曲线啊,没有输入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就是给他个激励而已,如速率,波形特征等。ibis就是通过一系列的VT VI曲线描述buffer的行为,等效于一 ...

    其实作为ibis使用来说,你没必要关心它是不是反相的,你只需要关心它的输入输出特性即可。这里的输入跟输出也不是反相的意思,有相位差也是die和封装寄生导致。建议你看看《一步一步学会创建ibis模型》及其他ibis相关的资料。

网友(2019-08-09):
    IBIS的定义,查询下就知道了,这个只是单纯的引脚输入输出模型,并不包括任何逻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