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SI and Power DC

楼主(2019-05-24):
兩個問題請教:
1. Power SI要如何將零件(Murata, TDK)加入軟體中?
2. 請問如何使用power dc?
要如何轉檔給power dc使用?
謝謝.

网友:
看李增的视频教程吧

网友:
最直接的方式是看Help文档;

网友:
1.可以load library
2.power DC不难,看help基本就可以学会了

网友(2019-06-27):
POWER DC一致搞不懂,POWER SI很简单。

网友A:
每次setup设置Compenent,但是我看教程里,有的直接不用电容,难道电容不应该很影响DC ?我有些问题,有些电,过了bead 就老师报错NO LOOP

网友(2019-07-30):
引用 网友A:
每次setup设置Compenent,但是我看教程里,有的直接不用电容,难道电容不应该很影响DC ?我有些问题,有些 ...

电容只跟AC有关,跟DC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