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位大神知道相位裕度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感谢!

楼主(2019-05-24):
请问有哪位大神知道相位裕度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感谢!

网友:
一个线性系统在输入一个频率信号时,输出会有相位延迟,如果相位延迟过高,输出就会发散,系统变为不稳定系统,相位裕度就是衡量系统的稳定性的一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