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导航CE超标怎么办

楼主(2019-05-24):
有没有车载导航的朋友啊,如题,车载导航CE超标,超标频点为40Mhz~108Mhz之间的包络,
包络是由RGB信号产生的,因为断开24根RGB信号,包络会下降很多!问题来了:
1)将按键控制板放在机器下端base也会降很多(10dB左右),如何解释?
2)RGB是如何传导到12V电源上的?
非常感谢!

网友:
这种包括一般都是传导的方式过来,看看接地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