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SN疑问

楼主(2019-05-24):
最近做传导测试,遇到几个问题,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感谢!
1.手里有一个3相4线的LISN,以前都是用来做50Hz传导测试,现在想做400Hz传导测试,LISN 是否可以使用。
LISN信息如下:频率范围150kHz-30MHz.V型50uH/50 OΩ;三相四线,额定电流200A,电源频率范围是0-63Hz。

2,。厂家说LISN可用于直流测量,正极连接到A,B,C任意一相即可,负极连接到接地线上。各位测量也是这样吗?另外,直流测量只测正极吗?因为负极没有测量接口,好像没法测试。

网友:
1.  LISN的规格书如果没有注明可以进行400Hz测试,那不应使用。
2. 这个做法是负接地的做法。看你实际使用情况,如果负不接地,正负极可以接ABCN的任何两相。

网友(2022-09-22):
从理论上可以测量的

网友:
    正极连任意一相都可以,LISN就是个从输入端口看进去对地阻抗50欧的测试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