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放大器饱和了还能放大别的信号吗?

楼主(2019-05-24):
请教大神一个问题,
一个放大器放大f1信号,f1功率较大,导致放大器到达并超过1dB压缩点,功率饱和,逐渐丧失放大能力。那么此时,再有一个较小的信号f2进入放大器,放大器是否还会放大f2,或者是完全呈现非线性特性,使f1,f2进行混频,交叉调制。
感谢!

网友A:
看饱和到什么程度了,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失敏(desensitization),通常用blocking这个指标来考量一个系统在相邻大信号阻塞下,灵敏度会降低(值变大)。具体可以用简单的非线性模型描述:

输入信号x(t)=A1cos(w1)t+A2cos(w2)t  其中w1为有用信号,w2为阻塞信号

输出信号y(t)=(a1A1+3/4a3A1^3+3/2a3A1A2^2)cosw1t+....

如果A1《A2 y(t)=(a1+3/2a3A2^2)A1cosw1t+...

当a3<0 随着A2增大,增益(a1+3/2a3A2^2)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饱和到什么程度了,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失敏(desensitization),通常用blocking这个指标来考量一个系 ...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
阻塞这个词了解一下

网友:
嗯,测试区的版主有话说 阻塞了解一下,哈哈

网友:
肯定还可以放大,只是效果很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