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怎么样操作可以进行单层布线啊???

楼主(2019-05-24):
看到同事们布线的时候好厉害,我又不好意思问,你都不认识我

就是问一下:怎么样操作可以进行单层布线啊???请大神多多指导

网友:
这个问题很笼统,不好回答,希望能具体些。布线时注意用trace,不要2D Line就行的。

网友:
你的问题是不是:布线时只显示当前布线层?
shift+s可切换到单层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