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软件的时候,经常听到有同事说“类”,请问这是个什么啊???

楼主(2019-05-24):
    用AD软件的时候,经常听到有同事说“类”,请问这是个什么啊???

网友:
    类就是分组的,主要是指网络分类,可以把某个总线分成一类,把相同阻抗要求分为一类,相同电源分为一类,方便指定设计规则的,也方便查找&检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