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板子从来没设置过原点,请问设置原点有什么用???

楼主(2019-05-24):
我画板子从来没设置过原点,请问设置原点有什么用???

网友A:
    设置原点可以准确而方便的布局,出Gerber时或导入到其它设计软件时,设计图面不会跑飞找不到。原点可以在设计中不断改变位置,但最终会设置在图纸的左下角落

网友B:
    制作PCBA进行贴片时需要元器件的坐标。设置在左上角方便生产时候贴片操作。

网友:
    原点好處多多

网友:
    主要是定位,贴片坐标

网友:
    为了好看,和数轴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原点可以准确而方便的布局,出Gerber时或导入到其它设计软件时,设计图面不会跑飞找不到。原点可以在设 ...

    感謝大大無私的指導…
    但3樓的大大卻說是左上角落,是否原點的設定並沒有一定的規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制作PCBA进行贴片时需要元器件的坐标。设置在左上角方便生产时候贴片操作。

感謝大大無私的指導…
    但2樓的大大卻說是左下角落,是否原點的設定並沒有一定的規則?

网友:
    看各司规格吧,我们一般设在左下角

网友:
    一般设计在左下角,类似于参考坐标的作用。

网友:
    设计原点对于一些固定位置的元件你可以用坐标实现精确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謝大大無私的指導…
但2樓的大大卻說是左下角落,是否原點的設定並沒有一定的規則?[/bac ...

原点可以在板内的任意地方,你怎么方便怎么放。至于贴片的时候,贴片厂可以以MARK点为参考点或者螺丝孔都可以,不影响。原点可以在你PCB需要导DXF的时候两个原点一致这样导进去就会在一个位置上,反之会偏移。包括Gerber导拼版的时候一样

网友:
    原点没有固定要放置在什么地方,可以根据个人习惯放置。主要是导入外形图和导出坐标图时需要原点做为基准。

网友(2020-07-29):
厂家贴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