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有过WIN10关掉防火墙装16.6 16.3 17.2三个都可以吗

楼主(2019-05-24):
    有谁有过WIN10装allegro16.6 16.3 17.2三个都可以吗 除了需关掉防火墙还有没的要注意的吗?

网友:
    我装过16.5不能用,16.3估计也是装不上吧

网友:
    win10上只能裝 16.6跟 17.2

网友:
    只装过16.6,正常。

网友:
    我用的win10 64位,装的16.6 目前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阿坤,又调皮了。

网友:
    16.6以下的版本都不能用
    16.6和17.2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