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在设计功放时如何选择温补衰减器?

楼主(2019-05-25):
请教各位大神,在设计功放时如何选择温补衰减器?

网友:
首先你需要确定承受功率,选择适用的系列.比如是小功率的还是大功率的.当然小功率的便宜拉.
然后就是你需要得到链路需要补偿的增益,比如高温70度的时候需要补偿多少,低温-30度的时候需要补偿多少.然后对比厂家的指标找到合适的器件.
当然也需要考虑你的链路里常温下衰减的量,放一个温度补偿衰减器对你链路常温增益是要损失一些的.

网友:
功放一般不要求其输出功率平坦度时,没有必要进行温度补偿呀;我觉得 即使补偿也是在前端补偿比较好,低温下可以减小末级功放的驱动功率,同时降低工作电流。当然首先要做足高低温试验,根据偏移数据选择对应的温补衰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