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在实际测试过程中有如下几个疑问

楼主(2019-05-26):
小弟在实际测试过程中有如下几个疑问,还请大神赐教:

     1.关于浪涌测试:

         a. 直流电源端——目前我的一个设备是室内用直流电源供电的,供电线很短(1m),按国标这种电源线应不需进行浪涌测试。

      但是因为这直流电源的输出端与交流电源进行的PE(大地)接在一起(这个PE又与隔离变压器次级的N接在一起)部分检验机构建议要进行浪涌测试。

         b.对于系统中的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因为其供电也与a的情况一样,所以是否也要进行浪涌测试?
         c.按浪涌发生的原因,一般分为雷击和大功率器件的通断。我这个系统使用在地下室环境,按岛主之前的文章对于这种使用室内(钢架结构内)的系统如果在二次侧,则不需进行浪涌测试。但在我这个系统中有不少大功率的继电器,所以是否还是要进行浪涌测试,或是进行振荡波测试?

      2.关于脉冲群测试:

        测试信号线的脉冲群时,使用的是耦合钳耦合,这种方式测试的时候是不是同时测了EUT和辅助设备,如果是的话万一不合格怎么判定是哪个不合格。如果不是,这个去耦网络在哪啊?

非常感谢!

网友:
1、DC端的浪涌:从标准的方面看,DC端口需要进行浪涌测试,从浪涌信号的表现形式也需要测试,共模和差模,因为直流端的地和AC端的地接在一起。
可以参考EN61000-6-1浪涌的注解

2、eft共模信号通过耦合夹和参考地之间的电容流回源, 所以对AE设备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
针对楼住的两个问题,我的看法如下:
1、由于直流电源的输出与交流电源的PE连接在一起,这对共模浪涌的考验比较大,这在电力行业应用比较多,建议还是要做下浪涌试验,主要是考察共模浪涌特性。
2、EFT在做试验时,是要确保AE辅助设备不受影响的情况下才进行的,否则会造成误判,所以在进行试验时要对辅助设备进行去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