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13.56MHz读卡器 EMC辐射超标怎么办?

楼主(2019-05-25):
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先说明一下,是直接匹配天线板(线圈天线)。与天线匹配就如图几个器件。需要过9254 辐射骚扰B级(40dbuv/m@3m)。

第一次RE测试,电脑usb供电,usb线2m。结果如下图,一个频点,3倍频超标。

测试回来分析了下,怀疑线缆长度等效为天线(1/2or1/4波长),使用了短线。同时在保证读卡距离不下降情况下(4cm左右),修改了天线版参数C0,C1.   之后还用1.2m长带磁环的usb线测试了,3倍频也超。

最近一次RE测试,电脑usb供电,usb线0.8m。结果如下图, 3倍频超标,还多了几个频点。  整体噪声都上升了好多。。。。貌似改糟糕了

控制板和线圈天线板都是2层,天线板没屏蔽环。整改过程只是修改了lc滤波电路参数和匹配电容c1,c2没调(一改频率偏离,读卡距离降低)。实在测量天线垂直时超标。
现在打算改版,请有做过读卡器的大神给些建议,该用几层板? 天线板应该怎么设计?
还有测试时卡片放到天线板的距离该多少?
最后一次测试 背景噪声大了好多,测试人员说背景机换了。。。

最近

网友:
RFID的13.56M经常会出问题,单板互联的排线建议都加上磁环。

网友:
随便说说

1.峰值和准峰值的区别,论坛里很多, 自己搜吧。End55022的限值是准峰值。
2.你最后一张图有很多原来没有的信号,其中有很象来自电脑电源的噪声,是不是来自你的读卡器,具体问题你就具体分析吧。
    3.辅助不是被测设备,有条件的可以放到暗室外排除噪声。不行的话,也可以放到桌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