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推荐一款非管理式(傻瓜式)的8口百兆交换芯片,需工业级的,8口以上也可以

楼主(2019-05-24):
    多谢了

网友A:
    可以自己上官网搜规格书,大厂的芯片基本都是可以商业级当工业级用的,像这种交换机功耗一般都不大。

网友:
    我做过五口的

网友:
    思科 Cisco SG250-08 8端口可管理千兆交换机,这个我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上官网搜规格书,大厂的芯片基本都是可以商业级当工业级用的,像这种交换机功耗一般都不大。

做的是军工的产品,商业级的还是不敢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的是军工的产品,商业级的还是不敢用

    军工级还是选工业级的了。这个也贵不了多少,而且军工产品利润高,不在乎这点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军工级还是选工业级的了。这个也贵不了多少,而且军工产品利润高,不在乎这点成本。

你有推荐么

网友:
    marvell肯定有,以前用过,忘记名字了。realtek应该也有,能接军工的应该也是公司吧,直接找技术支持就行了,博通走那种大端口高速率就不推荐了

网友:
    交换机一般瑞昱、九阳之类的找就行,估计有很详细的规格书

楼主:
    找到了九阳的技术要的规格书

网友(2020-07-23):
    工业的marvell的最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九阳的技术要的规格书

    如果用ic+的,可以看看ip1810。这个价格也比较低。除了8个百兆口还有2个RGMII,方便后面增加管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