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在PCB板中插入图片式的二维码

楼主(2019-05-24):
求大佬指导如何在pcb板子里插入图片式(如JPG类)的二维码。

楼主:
    如图所示这种。

网友:
    这个是用机器打上去的吧,比如我们公司就有,主板上都打这个二维码

网友:
    有转换图片的skill吗

网友A:
    toolbox里面有最新的功能,可以实现二维码放在板子上啊

网友B:
首先图片的分辨率要高,然后将图片另存为单色位图的bmp格式,然后在16.6的format symbol里面使用菜单File->Import->LOGO导入bmp图片做成封装,然后将封装放到PCB上即可!

网友C:
    估计转换dxf再导进去丝印?但是这个像素好低,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box里面有最新的功能,可以实现二维码放在板子上啊

大佬,方便告诉一下具体操作吗?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图片的分辨率要高,然后将图片另存为单色位图的bmp格式,然后在16.6的format symbol里面使用菜单File-> ...

谢谢版主大大 成功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这篇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IwTMv0ldRO6XjezLBftFKA

感谢版主大大,成功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转换dxf再导进去丝印?但是这个像素好低,不清晰

你提的这个方法没试过呢
    https://mp.weixin.qq.com/s/IwTMv0ldRO6XjezLBftFKA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哈

网友E:
    丝印印出来估计不清晰,尽量做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丝印印出来估计不清晰,尽量做大一些。

    好的 谢谢告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参考这篇文章:https://mp.weixin.qq.com/s/IwTMv0ldRO6XjezLBftFKA

请问下,17.2怎么没有这个功能,我目前使用的版本是 17.2-2016 S029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17.2怎么没有这个功能,我目前使用的版本是 17.2-2016 S029

    启动的时候,要勾选Toolbox选项

网友:
    为什么我不能成功呢?一直报Module definition imported_logo_module.mdd could not be opened. Possibly file does not ex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