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SM家用防盗报警

楼主(2019-05-25):
uchar strsearch(uchar *ptr2,uchar *ptr1_at)//查字符串*ptr2在*ptr1中的位置
//本函数是用来检查字符串*ptr2是否完全包含在*ptr1中
//返回:  0  没有找到
//       1-255 从第N个字符开始相同

//、        uchar max_length;
        uchar i,j,k;
        uchar flag;
        if(ptr2[0]==0) return(0);
        flag=0;
        for(i=0,j=0;i<RsBuf_N;i++)
        {
        if(ptr1_at[i]==ptr2[j])
        {//第一个字符相同
                k=i;
                //for(k=i;k<MAX_TM-2;k++,j++)
                do {
                        if(ptr2[j]=='\0')//比较正确
                                return(i+1);               //返回值是整数,不含0
                        if(ptr1_at[k]!=ptr2[j]) break;
                        k++;j++ ;
                } while(k<RsBuf_N) ;

                j=0;

        }
        return(0);
}

//  通讯中断接收程序   中断函数无返回值
  void uart_rx(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放在这里 和放在main()里面是一样的
{
         EA=0;
           if((RsPoint<RsBuf_N)&&RI) //必须判断RI是否为1,RI=1的话表示接收一桢数据完毕
        //if(RI)
    {
            RI=0;
            RsBuf[RsPoint++]=SBUF;
                //RsBuf[RsPoint]=0x00;   //将下一个数据清零
                //SendASC(RsBuf[RsPoint-1]);
                //lcd_disp_str(RsBuf ,2);
    }
        EA=1;
 }

 /***********************发送TEXT短信息********************************
*功    能: TEXT模式发送短信息
*形    参: char *dialnum 目的号码+8613333333333    char *text发送内容
*返 回 值: 1 发送成功  0 发送失败
*备    注:发送TEXT短信息  之前应该先  1,设置短消息模式   AT+CMGF=? (0)=PDU (1)=TEXT
                                  2,设置短消息中心     AT+CSCA=“+8613800531500”回车

*****************************************************************/
char TransmitText()   //发送号码        发送内容,字母或数字

        uchar i=5,j=5;
        uchar p;
        uchar send_number;

        SendString("AT+CMGF=1\r\n");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AT+CSCS=\"UCS2\"\r\n");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AT+CSMP=17,0,2,25\r\n");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AT+CMGS=");        //信息发送指令 AT+CMGS=//发送短信内容长度
                SendASC('"');
                for(send_number=0;send_number<11;send_number++)

                        SendASC('0');
                        SendASC('0');
                        SendASC('3');
                        SendASC(dianhuahaoma[send_number]);
                }
                SendASC('"');
                SendASC('\r');                        //发送回车指令//
                SendASC('\n');                        //发送换行指令//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76D16D4B533A57DF67094EBA51654FB5FF01");          //监测区域有人入侵!

                delayms_1000ms();

                SendASC(0x1a);

                SendASC('\r');
                   SendASC('\n');
                SendString("AT+CMGF=1\r\n");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AT+CSCS=");
    SendASC('"');
        SendString("GSM");
        SendASC('"');
        SendString("\r\n");
                        delayms_100ms();
                        while(j--)
                        {
                                delayms_100ms();
                                p=strsearch("ERROR",RsBuf);
                    if(p!=0)
                    {
                            p=0;
                             return(0);

                                p=strsearch("OK",RsBuf);
                                if(p!= NULL )
                                {
                                        p=0;
                                        return 1;
                                }

                                delayms_1000ms();

                    }

        SendASC(0x1b);
        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
        RsPoint=0;
        return 0;
}
//========处理短信=========
void deal()
{         uchar p,j,i;
     //        SendString(RsBuf);
        p=strsearch("+CMTI",RsBuf);
          // p=1;
           if(p!=0)
           {
            for(j=10;j<RsBuf_N;j++)

                    RsBuf[j]=0;
                  }
                  RsPoint=0;

             //  write_1602com(0xcd);
                //          write_1602dat('1');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AT+CMGL=");
                  SendASC('"');

                  SendString("REC UNREAD");
                  SendASC('"');
                  SendASC(',');
                  SendASC('0');
                  SendASC('\r');
                  SendASC('\n');
                  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
                  delayms_1000ms();
                //          write_1602dat('3');
              i=strsearch("+CMGL",RsBuf);
                   RsPoint=0;

              if(i!=0)

                           p=0;
                    i=0;
                        i=strsearch("5E03",RsBuf);
                        if(i!=0)

                                i=0;
                                bufang=1;
                                TR0=1;   //T0的运行控制位,TR0置1时,T0开始工作,TR0置0时,T0停止工作

                        i=strsearch("64A4",RsBuf);
                        if(i!=0)

                                i=0;
                                TR0=0;
                    fm=1;
                                LEDG=1;
                    bufang=0;
                    bjcount=0;
                                bfcount=0;
                                baojing=0;

                        }

                  delayms_1000ms();
                 SendString("AT+CMGD=0,3\r\n");

//       delayms_10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