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里面导线受保护问题

楼主(2019-05-25):
pads router里面保护的过孔能看出来,保护的导线看不出来。有的受保护的导线显示没有保护但是移动的时候有说受保护,没被保护的导线显示空心受保护状态,但是又可以移动。感觉导线的受保护状态乱了,看不出来有没有受保护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经常在PADS LAYOUT 和 ROUTER 之间切换?这样切换经常会有问题,所以我一般是在LAYOUT/ROUTER上保存好然后选择新建空白文件的方式关闭原有文件,然后再用ROUTER/LAYOUT打开刚保存的.pcb文件继续画板,这样就不用在软件里面转来转去

网友:
DP命令护着show protect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I

不管用,过孔保护的能看出来导线的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用,过孔保护的能看出来导线的看不出来

    设置一下就能看出来啊,一直用router没发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router里面的导线不管保护部保护都是实心的,只有在Layout受保护的导线才会显示虚线,没出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