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请教ADC进行差分过孔仿真时如何设置反焊盘的范围?

楼主(2019-05-25):
  进行差分过孔仿真时遇到问题,我想把差分过孔的反焊盘设计成一个动态范围,
  就是图中框出来的 anti pads参数,我看官方的via designer指导是可以通过"variables"去设计,不过它没讲具体的方法,尝试了一下,报错
'Invalis:Minus pins are not connected'
  求解,可以直接给操作步骤截图就好了。

网友A:
    在你图上红色方框处输入英文的变量名,然后到variables对话框中设置start和stop值,以及ste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图上红色方框处输入英文的变量名,然后到variables对话框中设置start和stop值,以及step

正解,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图上红色方框处输入英文的变量名,然后到variables对话框中设置start和stop值,以及step

  大神,请教一下ADS怎么把5个TDR分析报告合在一张里面显示,曲线对比更清晰

网友(2020-10-29):
    学习啦,多图同时显示是同时选中后点TDR,就可以同时显示在一个图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