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姐,请问这个板的生产流程是怎么的?

楼主(2019-05-25):
 如下图,该板插件LED不是人工焊,贴片器件没有打红胶固定,那应该就是回流焊吧?那么插件LED是怎么搞上去的?

网友(2019-06-25):
可以用通孔回流焊。
不过你这个板子上的贴片器件,焊锡很饱满,像是手工焊的。

网友A:
这都是手工焊的。。SMT加工 武汉普蓝科睿科技有限公司 159271969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手工焊的。。SMT加工 武汉普蓝科睿科技有限公司 15927196990

线是人工焊没错,那个LED不是人工焊

网友:
LED是通孔回流焊,线缆是手工焊接。

网友(2019-07-29):
LED看不出来是手工焊的啊。

网友:
lLED  过回流用工装。弯折。

网友B(2019-09-04):
波峰也可以的,不管咋样都要用治具托住LED,也好做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峰也可以的,不管咋样都要用治具托住LED,也好做限位

 好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