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6 在win10下不能缩小菜单栏

楼主(2019-05-26):
这个菜单栏下面的“”确定“栏看不见,从顶部也不能缩小,怎么解决?

网友A:
在属性中设置自动隐藏任务栏就可以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属性中设置自动隐藏任务栏就可以点了

隐藏后只能稍稍的看见一点,还是不能完全看到。。。。

网友B:
我之前试过最小化菜单栏之后没法再次显示出来,后来重新破解打打补丁就好了,可以尝试一下,或者百度下吴川斌的博客看看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试过最小化菜单栏之后没法再次显示出来,后来重新破解打打补丁就好了,可以尝试一下,或者百度下吴川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