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 2019 update 1 via 使用不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9-05-26):
win10 系统下安装ADS 2019 update1 via打开用不了报错,是破解的原因吗,如何破解,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没有破解完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破解完全吧

应该怎么弄大哥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后来重装系统搞定的。
    建议装个虚拟机,在虚拟机里面装ADS,这样就可以随便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后来重装系统搞定的。
建议装个虚拟机,在虚拟机里面装ADS,这样就可以随便折腾了

你说的这就不是解决办法别说我没告诉你,你懂得

网友:
    我的开始菜单里面没这项

网友:
重装破解吧,吴川斌的博客有破解资源。我的win10 已完成一次差分过孔阻抗仿真,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SI/PI PRO 用不了,有没有能用的 吴川斌的博客有破解资源破解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公司里电脑会有这个,但是家里电脑就没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9-07-06):
引用 网友C:
SI/PI PRO 用不了,有没有能用的 吴川斌的博客有破解资源破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