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硬件电路设计的参考书的问题

楼主(2019-05-26):
    我的问题是想找一本或几本硬件电路的参考书,能解答大多数日常问题的,但始终找不到,很多问题都只能在网上搜索、提问。就比如下面这两个小问题:

    一、什么是OCOpen-Collector)门、OD门(Open Drain)?
    网上的说法,大致有以下两种:
    1.     根据字面意思理解:OC门指的是由晶体管组成的一种门电路,OD门指的是由CMOS组成的一种门电路;
    2.     把由CMOS组成的门电路,也叫做OC门,不区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比如TI芯片TPS2068中的OC门电路,器件手册中原话是:OC open-drain output……
    二、什么是推挽输出和图腾柱电路?
    网上的解释也有不少,大概的意思也有两种:
    1.     推挽电路就是图腾柱电路
    2.     图腾柱是NPN+NPN结构,互补推挽是NPN+PNP结构
    我的问题:
           有没有一本书,把类似的一些硬件的东西(包括电平标准什么的),都讲清楚呢?
           我大概找了一下,没有找到这样一本书。
           有一本书叫《硬件电路设计与电子工艺基础》,这本书稍微涉及一点硬件知识,但是上面那些问题多数没讲到或者讲得很粗略。
           还有一本书叫《模拟电子电路技术基础》,我大概看了一下目录。这本书把三极管和CMOS讲得很详细,但也没有讲推挽、图腾柱、OCOD门以及电平标准之类的知识。
           所以问一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书籍。

网友A:
    这些知识没有一本系统性的书籍,只有靠一点一点的积累了

网友B:
    只能靠自己去积累,这些叫电路常识。写这样的基础书,不太好卖,出版社也不让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知识没有一本系统性的书籍,只有靠一点一点的积累了

    原来是这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靠自己去积累,这些叫电路常识。写这样的基础书,不太好卖,出版社也不让出。

    谢谢!看来,您是懂行的。

网友:
    这些内容网上的资料挺多的,OC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设计的一种电路,OD是场效应管漏集开路设计。推挽电路是两个三极管的交替导通的一种驱动电路,这些是属于模拟电路的基础知识。直接百度OC门、OD门、推挽电路都可以看到电路图的。一些电平标准类似TTL、LVTTL等这属于数字电路的范畴。你先搜一些模拟与数字电路的资料看下

网友C:
    模拟电路那本要和数字电路一起看,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电路那本要和数字电路一起看,就好多了。

    谢谢!当初就是一起学的,但没好好听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当初就是一起学的,但没好好听课……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