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十字架怎样设置

楼主(2019-05-26):
allegro中怎样设置可以让十字架出来

楼主:
设置完成后出现了满屏的十字架,将PCB EDITOR的属性,设为桌面禁用元素后,该情况还是存在,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二楼给出的两个参数都要按图设置

楼主:
您好,问题解决了,将您分享的图片,infinite-cursor-bug-nt选项勾上即可,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