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900阻抗计算方法

楼主(2019-05-26):
图片中每个内层50欧线宽计算,100欧差分线宽线距分别是多少

网友A:
    这个叠层好奇怪,6-7怎么不用一张芯板呢?

网友:
    学习一下  路过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叠层好奇怪,6-7怎么不用一张芯板呢?

    因为我们想做成板厚为2mm,请问这种做法可以吗

楼主:
请问您这边芯板和PP片的介电常数分别为多少,我这边统一设置为4.2,计算出来和您这边的有点出入,我想验证一下自己算的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这边芯板和PP片的介电常数分别为多少,我这边统一设置为4.2,计算出来和您这边的有点出入,我想验 ...

    SoldrMask 一般用3.5-3.8。FR4和Core 一般用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