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端口电路问题

楼主(2019-05-26):
    各位好,在网上看到的USB3.0电路,有的在USB接口座子的shield引脚上并联一个电容和电感到地,这是用来干什么的?USB3.0的接口电路关于电路防护用什么注意点?

网友A:
    USB3.0 硬件经典设计指导,供参考:

网友:
    估计是吸收一些瞬间脉冲的吧,比如静电。USB作为一种插拔设备,容易与人接触,很容易有静电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吸收杂波

网友:
    主要用在ESD防護功能,要進一步看看電感以及電容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3.0 硬件经典设计指导,供参考:

多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3.0 硬件经典设计指导,供参考: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3.0 硬件经典设计指导,供参考:

    多谢分享

网友:
    首先地方案采用的是隔地方案,插拔过程中会有压差,此时的电感可以将压差导入gnd,如果悬空,可能会有火花之类的现象,电容为缝补电容,为高速信号提供回流路径到gnd,我们设计直接采用不割地设计,这要接地点得当,也是很好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