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铺好一整块铜后从中间挖掉一部分啊

楼主(2019-05-27):
怎么铺好一整块铜后从中间挖掉一部分啊

网友A:
我的做法是,在铺铜区域中要挖的那部分用同层线条画出想要挖出的封闭区,再重铺选中的铺铜,注意在铺铜属性中勾选Remove Dead Copper选相,铺铜后再删掉封闭区线条及可。

网友:
中间加个禁布区就好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是,在铺铜区域中要挖的那部分用同层线条画出想要挖出的封闭区,再重铺选中的铺铜,注意在铺铜属性 ...

更方便的做法:点击菜单Place->polygon pour cutout

网友:
keep out layer画一个不敷铜的闭合区域,之后每层覆铜都都挖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