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开启CES,pcb就未响应

楼主(2019-05-27):
请问下各位大神为什么我在expedition开启CES后,从新打开PCB的时候pcb就打不开一直未响应?

网友:
    什么系统?开启的单板数据多大的规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版本?

    7.9.4重装了软件还是这样,把这个项目在其他电脑上设置开启没问题,但是拿会这台电脑就未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7.9.4重装了软件还是这样,把这个项目在其他电脑上设置开启没问题,但是拿会这台电脑就未响应

那多半是电脑的问题,或者是电脑上的软件安装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电脑配置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脑配置跟不上?

不会吧,I5的CPU,8G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多半是电脑的问题,或者是电脑上的软件安装有问题

嗯嗯,但是软件已经重装几遍了,不行只能重装系统试试了

网友A:
    重装系统代价有点大

网友:
    卸载软件后,清理注册表信息后重新安装。

网友:
    水飞版主那个方法可以试试哦,好几次都是这么搞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代价有点大

    可以了,谢谢版主!

网友:
    哪个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