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信号采用的疑问

楼主(2019-05-27):
请问各位大佬,我想对一路传输的模拟信号进行采样,需要用功分器将信号分成两路吗?可不可以像使用示波器一样,直接接出一路连接到ADC上?

网友A:
模拟信号的频率有多高,是RF信号吗?如果不是,就不需要使用功分器。

网友B:
为啥不用多路缓冲器,可以隔离前级影响,多通道也可以分时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信号的频率有多高,是RF信号吗?如果不是,就不需要使用功分器。

是一个中频信号,0-6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多路缓冲器,可以隔离前级影响,多通道也可以分时测量。

但是我只有一路模拟信号,这一路模拟信号原本是要送到显示终端,我现在需要对他进行采样的同时,还要再送给显示终端

网友:
0-60MHZ很低了,功率范围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