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选的0603封装,后因为板子空间的问题需要将0603封装换成0402封装,怎么操作???

楼主(2019-05-27):
先选的0603封装,后因为板子空间的问题需要将0603封装换成0402封装,怎么操作???有没有批量替换的方法???

网友:
shift+F,可以批量修改所有0603的封装成0402的

网友:
通过电容封装变量0603选择所有需要更换的电容,然后F11,在弹出窗口找到封装项,更换为0402,回车,更换完毕。

网友:
推荐方法:在原理图操作界面下,工具/封装管理器,可以检查/修改/添加所有0603,把0402 PCB封装设置为当前就行了。

网友(2020-07-29):
双击直接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