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PCB文件添加一个电阻?是直接找个封装放入PCB图呢?还是从原理图添加???

楼主(2019-05-27):
想给PCB文件添加一个电阻?是直接找个封装放入PCB图呢?还是从原理图添加???

网友:
推荐在原理图加,再导入PCB,以保证原理图和PCB一致

网友:
两个都可以的,PCB添加的话,在一次导网表就没有了,还是原理图里面添加比较方便

网友:
原理图上添加最好了,在PCB中添加也可以,但有犯错风险。

网友:
原理图添加,一切按照流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