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PCB文件加了个电容,可是这两个电容没有网络,请问呢怎么添加网络啊???

楼主(2019-05-27):
    给PCB文件加了个电容,可是这两个电容没有网络,请问呢怎么添加网络啊???

网友:
    先添加电容,然后单击电容焊盘,在属性里面选择网络名称。AD板块下面的使用的AD软件吧

网友A:
    推荐在原理图里加,再导入到PCB,以确保原理图和PCB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在原理图里加,再导入到PCB,以确保原理图和PCB一致。

    +1 這個方法可以確保文件的一致性。

网友:
    可以在PCB中添加,类型改为“Mechanical”,器件不会在原理图和PCB之间同步,但器件会出现正常出现在BOM。添加网络:选中焊盘在属性中添加已有网络就行了。
我建议的方法还是在原理图中添加,然后正常同步到PCB中。

网友(2020-07-29):
    网络设置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