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未连线report和rule check结果不同???怎么回事???

楼主(2019-05-27):
altium designer中未连线report和rule check结果不同???怎么回事???

report结果

网友A:
你要先把错误在板子上定位出来吧!打开PCB活动面板,选择所有网络,依此检查所有网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把错误在板子上定位出来吧!打开PCB活动面板,选择所有网络,依此检查所有网络了。

谢谢大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