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低噪声放大器单电源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9-05-27):
请问大神,最近我用ATF38143做一个低放采用的供电方式是单电源供电,这个芯片有两个源级,我要在源级上加上电阻和电容,请问是加在两个源级上还是加在一个源级上啊?请问在仿真的时候,ADS中只有一个源级应该怎样设置啊?加在源级的电阻电容应该怎样计算啊?谢谢!

网友:
芯片规格书应该有详细应用才是,具体可以问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