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的是时候,器件的序号就变了,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楼主(2019-05-27):
    拼板的是时候,器件的序号就变了,不知道哪里出错了???难道不是Ctrl+c和Ctrl+v吗???

网友:
    Ctrl C是对的,之后应该选Edit菜单下的特殊粘贴(Paste special),勾选Duplicate Designator(第三项)。
    其实拼板只要复制板框就行了,不需要元件走线全部复制。

网友:
    二楼回答正解,不过还是标识下copy 或者mirro

网友:
    AD19版本有自带拼板功能的,可以设置拼板间距和板子方向,高效拼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