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288 主板工作一段时间之后CPU 3288 电源3.3V短路

楼主(2019-05-27):
大家好,遇到问题现象:主板电源VCC_IO 3.3V,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主控3288芯片对地短路;RK3288 平台主板  3.3v电源由PMU RK808-B提供;

从生产到出货返修过程是这样的:
1。比如工厂生产1000PCS,测试过程中就发现在3-4PCS 3.3V短路;
2。工厂测试好的PCBA送货给我们,我们再进行全检,全检的过程中又会发现几PCS 3.3V短路;
3。然后我们把测试好的PCBA送给客户组装,组装完后测试还是会发现有 3.3V短路的现像;
4。整机出完货在用户手上用的机器,也有返回来是 3.3V短路的主板;
5。有出现3.3V对地阻抗变小情况;
6。小部分RTL8211E-VB-CG 坏现象;
设计方面:IO,功能接口都有加ESD管;
做了如下实验测试验证:
1,有问题主板,换上好的CPU,功能正常,同一块板老化一段时间(二天),也是功能正常;
2,出现有VCC_IO 3.3V 对地阻抗(二极管档:0.122),正常板子阻抗(二极管档:0.852)
3,拆下坏CPU测量不了3.3V 对地阻抗;
4,VCC_IO 3.3V  电源纹波与其他VDD_CPU,VDD_GPU在同一范围内;
请问在现有测试基础上,怎么样去定位到最终问题点(如3.3V那部分电路出现异常,想在坏CPU上找到3.3V短路PIN,但没能测量出来),或者可以人为加极端测试条件加快复现问题现象,找到问题规律,优化解决。谢谢!

PMU

PMU

cup 3.3V PIN

cup 3.3V PIN

网友A:
拆下坏CPU测量不了3.3V 对地阻抗===>什么叫测量不了?找出他在板卡上短路的电源pin和GND。使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试其静态电阻看看,即使是无穷大也有值。

网友:
RK3288 平台主板  3.3v电源由PMU RK808-B提供;这个3.3v还供给那些地方了,查查3288的芯片手册看看其对电源的范围要求是怎么样的?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其靠近CPU芯片pin附近这个地方的电源情况,特别是在上电和切电瞬间的情况。
查一查其3288芯片相关参考设计,看看关于其电源滤波要求是否按照参考设计而来,特别是大电容的需求情况。
查一查3288芯片电源的电流需求情况,对照电源供电芯片一起看看,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
问下技术支持他们这种内部供电是否可靠,有改板的机会建议试试外部供电。现在很多芯片为了省成本搞那种内部供电,成本不那么敏感一般建议不用,除非很成熟。看看这里规格书描述,对上电时序,上升时间有没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坏CPU测量不了3.3V 对地阻抗===>什么叫测量不了?找出他在板卡上短路的电源pin和GND。使用万用表的电阻 ...

重新测量2PCS 坏CPU电阻档, CPU  F20脚:是0.447  , 其余8个VCC_IO 3.3 相关电源脚对地在4.6--5.3之间;F20脚是:USB_AVDD_3V3供电

网友B:
1、从现象来看,VCC_IO内部已被击穿。检查一下VCC_IO上的浪涌(上电和下电的瞬间电压峰值),是否已超出了芯片所承受的电压范围。
2、如果想尽快呈现问题,可以频繁地上下电。

网友C:
1。比如工厂生产1000PCS,测试过程中就发现在3-4PCS 3.3V短路;
=====是上电前就短路,还是上电后短路?有问题的单板在上电前的阻抗是多少?
2。工厂测试好的PCBA送货给我们,我们再进行全检,全检的过程中又会发现几PCS 3.3V短路;、
======还是那个问题,是上电前短路,还是上电后短路?上电前后的阻抗各是多少?
6。小部分RTL8211E-VB-CG 坏现象;
=====那个地方坏聊?为什么这个芯片会坏?找FAE分析聊吗?
4,VCC_IO 3.3V  电源纹波与其他VDD_CPU,VDD_GPU在同一范围内;
======为什么只测试聊纹波,没有测试上下电瞬间?  你们都出现这莫严重的情况聊,为什么不去做一下静电测试?

网友:
RK808-B输出和3288无法断开么

网友:
没弄过3288,看高手回复

网友:
坐等高手回覆~~

网友:
    1.首先,先要确认 到底是哪部分阻抗变化了,对比下拆下CPU 后电源的阻抗,以及查下电源芯片,电源阻抗的变化,你用电阻档,是肯定有值的;
2.你电路不全,凡是涉及此电压的部分最好的截图给我们看下,或者排查下 是否是此部分的问题;
3. 此目前你的描述来看,更像是浪涌电流过大,导致CPU被IO口被击穿,试试浪涌是否是从DC接口而来,直接用电池工作长时间,或者做开关机测试
4.做DC插拔测试,验证浪涌的存在;
5.layout没有看到,
6.在CPU 3.3v的供电的所有点 ,或者更靠近电源输入的点加电容,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测量2PCS 坏CPU电阻档, CPU  F20脚:是0.447  , 其余8个VCC_IO 3.3 相关电源脚对地在4.6--5.3之间 ...

    联系下RK的FAE,确认下此输入口到底是干嘛的,是不是设计上有偏差,还是需要限流
    这种估计要改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比如工厂生产1000PCS,测试过程中就发现在3-4PCS 3.3V短路;
=====是上电前就短路,还是上电后短路?有 ...

1。比如工厂生产1000PCS,测试过程中就发现在3-4PCS 3.3V短路;
=====是上电前就短路,还是上电后短路?有问题的单板在上电前的阻抗是多少?
上电前没有短路(不排除存在上电就短路现象),因为先烧录软件OK,才会进行功能测试;
有问题的单板在上电前的阻抗是正常板子3.3对地阻抗0.320;
2。工厂测试好的PCBA送货给我们,我们再进行全检,全检的过程中又会发现几PCS 3.3V短路;、
======还是那个问题,是上电前短路,还是上电后短路?上电前后的阻抗各是多少?
正常板子上电前3.3对地阻抗0.320,上电之后阻抗是0
6。小部分RTL8211E-VB-CG 坏现象;
=====那个地方坏聊?为什么这个芯片会坏?找FAE分析聊吗?
还没有
4,VCC_IO 3.3V  电源纹波与其他VDD_CPU,VDD_GPU在同一范围内;
======为什么只测试聊纹波,没有测试上下电瞬间?  你们都出现这莫严重的情况聊,为什么不去做一下静电测试?
测试了上下电瞬间波形,如图;没有做静电测试,出现这莫严重的情况,的确是存在很大问题
(这是其他人早二年设计,一直在量产,个人后期刚刚接手以分析改善现存在问题,作为改版的)

3288 线路图.pdf

网友:
按照解决问题套路来总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万用公式: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感觉现在还在“发现问题阶段”.

发现问题阶段最关键是“描述问题“,把问题描述清楚等于问题解决了一半,要先描述清楚哦!套用描述问题的万用公式:5W2H,把问题缕一缕;

在说说分析问题阶段,分析根因才能彻彻底底地解决问题,分析问题万用公式:3W, Why-why-why

现在说说针对这个问题,我的分析建议:
1.
先收敛聚焦在不良品上不要盲目扩散开始”鱼骨图“啥的,不同样品对比分析,不同环境对比分析,以获得的实际现象和证据指导方向;

2.目前现象看初步怀疑是ESD或EOS问题(80%板卡失效都是ESD和EOS问题),这可以是大致方向,ESD&EOS失效模式最终表现在热击穿才会彻底失效,IC热击穿严重的话肉眼可见,仔细对比fail CPU和OK CPU外观,X-ray检查IC内部也许能发现,蛛丝马迹。

3.有稳定的不良样品(非偶发),那就要层层剥下去以实际证据为依据,板卡不良--》RK3288不良--》具体管脚阻抗不对--》X-ray或开盖对比固化证据;

4.然后想想用什么的验证条件可以复现这个问题,更换不同电源大小,ESD/EOS防护器件去老化加快验证.

网友:
我有点看不懂了。你vccio是3.3v。阻抗只有0.4欧?3.3/0/4=8a,上电瞬间的冲击应该是8a啊,你那pmu怎么扛住的?

网友:
    建议pdf文档发到百度盘

    对,我就是穷

网友:
    SD NAND  贴片式T卡,路过支持一下

网友:
    1、检查IO口电压电流,计算下电流总和,是否超出
2、咨询FAE;我记得某个FAE告诉我808配3288偶尔会有问题,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你这种情况;我用8846配3288完全没问题

网友:
    上电波形不对,前面100ms的1.2V电压肯定是漏电

网友:
再分析一下

网友:
    先从设计上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再找ESD或其他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从现象来看,VCC_IO内部已被击穿。检查一下VCC_IO上的浪涌(上电和下电的瞬间电压峰值),是否已超出了 ...

估计问题出在电感上,影响了上下电。

网友(2019-07-17):
    最终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2022-02-16):
    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