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1/4波长传输线的问题,感谢!

楼主(2019-05-27):
请教大神,当采用1/4波长传输线来匹配时,1/4波长传输线的特性阻抗Z0=(Zs*Zl)^0.5,线上阻抗Zline(d)=Z0*(Zl+j*Z0tan(Bd))/(Z0+j*Zltan(Bd)),可得Zline(0)=Zl,Zline(1/4入)=Zs,从阻抗连续的角度来看1/4波长传输线使源阻抗和负载阻抗达到了完全匹配。可是如果用反射系数公式来算时,S11=(Zs-Z0)/(Zs+Z0),S22=(Zl-Z0)/(Zl+Z0),S11和S22都不等于零阿,这个该如何解释呢?感谢!

网友:
你把匹配和负载看成一个整体再来计算S11看看? 匹配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和需要匹配的器件时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