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口电路中防护器件的放置顺序

楼主(2019-05-27):
有两个问题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问题一:
在做接口电路的设计时(USB、CAN、以太网、485、232等)一直很迷糊保护器件的放置顺序问题,如下图所示的RS232接口电路中,使用了TVS、电容、磁珠、阻抗匹配四个器件。我的理解是:
1、磁珠应首先靠近端口,然后放置电容,组成LC可以抗CS、BCI,并且紧靠端口可以防止射频干扰进入内部电路。可以吸收一部分EFT、ESD的干扰,但效果一般。
2、第三个放置TVS,可以将EFT、ESD余下的能量吸收掉。
3、最后将100Ω电阻靠近芯片做阻抗匹配,还可以吸收干扰。
请大神看看以上的理解是否有误。是否有更完美的放置顺序。

问题二:
如果这个接口电路从器件到接口的走线很长,并且如果是几十MHz的高频通讯信号,为了防止EMI,是否应该在芯片端和接口端均放置磁珠以吸收高频信号???

网友:
先放防护器件,再滤波

网友:
一般TVS 在前,电容在后 ,如果电容频繁受到冲击,易损坏 ,TVS 是硅制半导体材料 ,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