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la文件是什么文件,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

楼主(2019-05-27):
如题,有大神告诉一下吗?

网友:
后缀是无意义的,用记事本或写字板或其它文本文档编辑器打开看看,如果是乱码那文件就是被加密的,如果知道加密密码就只能使用,不能编辑,如果不知道密码就不能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