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中过孔焊盘样式区别

楼主(2019-05-27):
回想起之前打板遇到的一个问题:
pads中设计的过孔样式如下图所示,使用的是中空焊盘。发出去做板板厂回复说用这个样式做出来的过孔是没有电气连接的。

需要将过孔改成以下样式。

对此存在疑惑,不太清楚这些焊盘样式的异同点在哪。度娘上没有找到准确的信息,在此请教各位大神有没资料介绍?

网友A:
很有可能是内层和底层的参数设置没有跟顶层一致,检查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内层和底层的参数设置没有跟顶层一致,检查一下看看

当时检查过是一致的,咨询板厂说这种样式没有电气连接,要用另一种才行,所以有疑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时检查过是一致的,咨询板厂说这种样式没有电气连接,要用另一种才行,所以有疑惑

第一张图的内部直径你要设置为跟钻孔大小一样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检查过是一致的,咨询板厂说这种样式没有电气连接,要用另一种才行,所以有疑惑

我把内部直径设置为0之后会报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的内部直径你要设置为跟钻孔大小一样才行吧?

有的,之前是设置好的,图片是我昨天为了示意大致截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