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可以把原理图中的器件与PCB文件中的封装一一对应上???

楼主(2019-05-28):
怎么样可以把原理图中的器件与PCB文件中的封装一一对应上???

网友:
你的PCB不是从原理图导过去的?
原理图里指定是什么封装,导PCB中就是什么封装。

网友:
原理图界面下,工具/封装管理器,可以检查PCB封装并其验证路径,这里有三点需要注意:
1.封装管脚映射要正确;
2.PCB封装文件路径不能丢失;
3.设置当前封装。